第一次看屏幕飞

楼主(2016-04-10):
完全没有感觉啊,不知道怎么操作了。也练了几次liftoff,但这跟模拟器感觉还是不一样啊。怎么办啊?一飞就炸。有没有什么逐步练习的方法?

网友:
买个 50元的模拟器,玩FPVFreerider
顺便发个快递投诉,圆通霸王条款,不接受就扣货,投诉无效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Lift off起步很关键,
一切就绪,遥控器解锁之后,
建议先微小油门,让四个电机都转起来并怠速几秒,
耳朵听听电机声音
确认四个电机都正常平衡转动
然后适当给瞬间大油门
同时俯仰通道(也就是固定翼的升降)略微超前
机体瞬间获得1米2米的水平高度和一点平飞速度
后面的就好办了

(有的电调性能不好,一上来就轰大油门,会出现三个电机转动,一个电机不转的情况,结果就是还没飞起来,机体就翻个大拿)

网友:
FPV和肉眼飞行,
最大的区别,
就是——意念转移

一旦你戴上FPV视频眼镜(或者平板监视器)
就要忘记自己的肉体
把自己的意念放到机体上
等于人机合一

FPV刚开始的时候,脱离肉眼,是很微妙、也很困难的。
最开始总是忍不住,实现离开监视器,
去看一眼飞机
这样是没有效果的

在飞行器安全的情况下,
一定要逼迫自己,
10次里面起码有1次,能够脱离肉眼
只看监视器,FPV飞行1分钟
多联系几个起降,
能达到不炸鸡、不撞人、不乱飞的程度
FPV就算入门了

以上是我个人的经验之谈,
希望对初学FPV的朋友们有帮助

网友:
第一步
除了练习起飞、降落之外
建议飞飞直线航道

我自己是从固定翼转穿越机FPV的
而且穿越机的遥控方式(无论是日本手还是美国手)
都是用的固定翼,而不是直升机
所以练习的技巧和注意事项,和固定翼是有相似之处的

贴两个直线航道练习的图:

网友:
场地要大,最好和模拟器一样,感觉就慢慢来了,主要是高度,我也控制不好,多练吧

网友(2016-05-10):
模拟只能练个条件反射

网友:
慢慢找感觉!多练

网友:
freerider liftoff两个模拟器都不错,可以把参数调低一些,慢慢来。本地魔友一起交流是最快的。

网友:
多炸炸就飞的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