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A能不能和futaba遥控器t8fg连接吗?如何连接?求大神讲解

楼主(2016-04-11):
请大神讲解futaba遥控器如何和精灵3A连接

网友A:
花几十万买下大疆的代码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几十万买下大疆的代码就可以了

网友B:
正常途径没办法这样用的,土豪可以不惜代价改就像楼上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途径没办法这样用的,土豪可以不惜代价改就像楼上说的

精灵2可以和futaba遥控器连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精灵2可以和futaba遥控器连接吗

这个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

具体怎么连接呢

网友:
精灵三高级就不用想了换不了的他的遥控跟图传是同步传输的都集成在一个板子上了的。精灵二就可以直接一个带sbus的接收机就换上去了。精灵三s理论上也可以如果跳线的话,不过并没有实测过

网友:
用精灵2原接收,直接对频使用即可,不用换接收机

网友:
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