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使用时用稳定模式推油门四个电机增减不一致应该怎样调

楼主(2016-04-11):
我用的四轴飞行器,使用APM的稳定模式,飞控模块平稳放置了,电机也都旋转了,就是
起飞时发现推油门在旋转,我用示波器测了一下四个通道增加的不一致,所以不能平衡起飞,找了全部参数树也没找到该调什么地方,求指点

楼主:

我用的四轴飞行器,使用APM的稳定模式,飞控模块平稳放置了,电机也都旋转了,就是
起飞时发现推油门在旋转,我用示波器测了一下四个通道增加的不一致,所以不能平衡起飞,找了全部参数树也没找到该调什么地方,求指点

网友:
水平校准了没?     电调油门行程做好了没?

网友:
重刷固件先刷小车再刷四轴

网友:
都校准了吗?

网友:
apm所有参数初始化。重新设置一次,多半解锁超过15秒,进入微调模式,飞控又没飞稳,微调给设置错了。

网友:
不会,只能帮你顶了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看泡泡老师教程。

网友:
那位玩四轴用过3个电调带刹车,1个电调不带刹车吗?

网友:
能不能正常飞起来?

网友:
有一个电机转向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