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大神

楼主(2016-04-12):
目前买了这种数传,代替3dr测试成功,采用定频连接速度比较快,跳频空速2m都很慢!!m因为我不想用3dr的433m数传,因为没有一个加密算法。另外433抗干扰没有2.4强,实际测试3dr433只有200到300米。。而2.4g可以达到2公里左右!!这就是空速决定的。。。。。这样就可以虚拟摇杆,体感飞行了。。。。

那么问题也来了,这个数传和3dr之间有什么区别?传输延迟性,稳定性。协议。。。目前只能挨个测试!?能从理论验证可行性么?这个究竟能不能代替3dr所有功能?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数传915好点吧 数传只作为飞机数据传输使用就好

网友:
会不会和遥控干扰

网友:
没什么用,2.4抗干扰强又如何,这个只能定频传输,两公里,你看看厂家的空速是多少两公里,改成2M空速,距离估计也就500米

网友:
透传的 只要速率够 都一样

网友:
我也买了两套这个,回来闲置好久了

网友:
我还是用433数传了

网友:
我正在用

网友:
我买了测试了距离,准备为它做一个3dr协议,可惜一直没空。

网友(2016-08-05):
网上所说距离,很多都是在理想情况下的,实际使用未必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