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斯i6接受机天线和屏蔽线的焊接触点

楼主(2016-04-12):
天线断了,买了一对新的天线,是不是AB触点分别连接两根天线内芯,C点分别连接每个天线的外层屏蔽线圈?还是天线内芯要连接AC  BC  屏蔽线直接减掉?

网友A:
明显的两组天线焊接点吗。

网友A:
我昨天把ia10天线弄断了,已买天线准备换。前端内芯,后端屏蔽线,

网友B:
屏蔽线是要焊上去的,应该就是才,ab分别为线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的两组天线焊接点吗。

注意看帖子  一对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把ia10天线弄断了,已买天线准备换。前端内芯,后端屏蔽线,

好的 明白了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蔽线是要焊上去的,应该就是才,ab分别为线芯吧

好的

网友:
AB点是芯线,C为屏弊线

网友C:
c焊接屏蔽线,ab焊接天线内芯,顺便求楼主测量一下天线长度,,我的也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焊接屏蔽线,ab焊接天线内芯,顺便求楼主测量一下天线长度,,我的也断了 ...

百度说天线外侧去掉屏蔽线外露3cm  符合波长……我也不懂

网友C:
你买的只是单纯的屏蔽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买的只是单纯的屏蔽线?

不是 已经焊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