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双图传干扰

楼主(2016-04-12):
我用2个5.8G一个是600mw另一个是1000mw图传放到了起落架上显示蘋放到遥控上 一飞出20多米就有信号干扰  是遥控不能和图传放一起 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两个天线距离,和频率调一i

网友:
顶一个顶一个顶一个

网友:
两个图传频率不要太接近

网友:
频率拉开

楼主:
这个问题  找到 答案了   共电干扰   要装 滤波器   没试  不知道管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