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欧姆威1w图传放鸡肚子里会不会太热导致飞机自...

楼主(2016-04-12):
如题!

网友:
能有多热?不会导致自然吧

网友A:
不会的发热是正常的。你飞机除非几个小时的。

网友:
你可以让图传通电工作看看发热情况。半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发热是正常的。你飞机除非几个小时的。

机舱内密封,而且泡沫的保温性能很好,怕积热过多,散不出去,最终引起自燃!

网友:
不会吧。密封的啊。

网友:
这个肯定会烫

楼主:
就想放在鸡肚子里,烫的话会不会烧坏

网友:
建议放机尾上 一般的背对着人的 信号好 而且有利于散热 毕竟图传温度越高剧烈越近
你如果执意要放机身里的话 建议加散热片 在图传下开散热孔

网友:
最好别放机内,放机外天线也好放

网友:
不是太烫手,应该没事

网友:
不会的,2W的也没有问题,你粘图传时下面用一个3M白色的双面胶垫,我们2W飞胖子的也是这么装的。

网友:
还是放外面保险!

网友:
一般不会 最好开个孔散热

网友:
加图传qq群 89090432 详细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