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px4为什么定点模式起飞后突然自动切换为land模式降落

楼主(2016-04-12):
px4定点模式刚起飞10秒左右突然自动切换成land模式,自动降落,方向可以控制,降落后可以继续起飞,
但是刚飞就会降落,电量保护设置的是22.5伏,但是降落时的电量超过23伏,请问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啊,非常感谢帮助。

飞行日志

网友:
请问楼主是用第5通做模式输入通道吧,看楼主的RCIN第5通道检测到的值,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飞的时候电池降压了,降落后电压就回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的时候电池降压了,降落后电压就回升了

是用的数传直接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的数传直接看的。

这和你用什么看没关系,电池放电的时候就会降压,很正常

网友:
6S电池22.5V就降落?

楼主:
带的东西比较重,为了安全电压设置的比较高;后来也用满电的电池测试了,也不好使;

楼主:
是用的福特吧遥控器,5通道进行飞行模式控制;

网友:
顶一个顶一个顶一个

楼主:
应该时遥控器出现问题了,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我apm遇到过 但只有在用了地面站的情况下 一般我是一听到电脑的模式改变通知就切下模式再切回去就可以了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帮顶求高手指导和最后改正方法与结果

网友:
这情况和我的gopr4开启Wi-Fi一样,升2米就land,失控保护了。遥控接收信号受干扰,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确实是遥控器和接收机之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