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帮我看看这个机架怎么布局

楼主(2016-04-12):
没用过折叠机架,之前f450机架直接焊电调就行,这个是不是必须先得上个分电板?分电板上几合一那种好还是电流计和分电板分开好??
布局的话,把分电板装在最底下那层的上面,最上面那层装飞控,两侧装电池?可是如果两侧放电池不是就不平衡了吗?
机架的底部感觉云台也没地方挂,二轴云台的挂架是个平面,这个底部有两根管子很碍事。谁给指点指点。

问题有点多,希望能得到帮助。

网友A:
飞跃机架吧。你可以上优酷网看飞跃机视频 看看人家的安装方法

网友B:
还是选伞折的吧 这个机架已经很老了 重量也不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选伞折的吧 这个机架已经很老了 重量也不轻

已经买了 就此发表一下建议吧  老东西不一定就不好啊

网友:
这是仿飞跃的机架,重一些,分电板电调可以放上下中心板之间,飞控放在上中心板,上中心板上面保护板可以放电池,也可以买几个挂架电池云台挂载下中心板的两根碳管上,这个机架用的C扣折叠,一般很紧,不打开折上,冬天易脆,用久了又会松,现在折叠机架都避免用C口,都是伞折,就是横折的H4也有类似大脚420那样碳方管的也比这个轻结实快速折叠,机架你可以网上多看看,这个不推荐使用,设计有些不主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跃机架吧。你可以上优酷网看飞跃机视频 看看人家的安装方法

你觉得分电板上几合一那种好还是电流计和分电板分开好??

网友:
6S电池的吧。都可以放在一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买了 就此发表一下建议吧  老东西不一定就不好啊

这个下面两根管子是用来挂云台的 云台上个挂钩就能用 比用螺丝方便多 还有就是电池用电池挂板也可以挂在下面
至于平不平衡就交给飞控解决 分电板的话可以自己随意 要灯带和云台的话最好带个3a的稳压 什么蜂鸣器的就不用了 飞控供电的话 一般几个主流的都有外置电流计 dji有多功能模块

网友:
这个是电池挂架     这个是云台挂钩
都挂那两根上的

网友:
分开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跃机架吧。你可以上优酷网看飞跃机视频 看看人家的安装方法

不是飞越,但和飞越差不多的

网友:
方案一
分电板放在下层,然后焊死了直接打胶,有蛇皮管的包一下,然后飞控如果小的话就安装在电池挂载板的下面然后接收机啊什么的固定在周围,飞控尺寸大就下挂电池板
方案二
不用分电板直接焊死 还安全但是不好取电,布局要合理分配,毕竟空间小,飞控尺寸小的情况下可以把电池板安装在上面 下挂云台啥的
电机电调肯定也要延长的
一种就是延长一端信号线+电调电源线
另一种就是延长电机电调的三根线看自己爱好了吧

网友:
这种机架我装好。我自认为比较合理的分布是,分电板在云台横杆中间位置。飞控放上层中间,电池可以放飞控上面比较安全。放分电板下面用魔术带老是感觉不安全,而且上电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