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关于无人机落地自动停止螺旋桨的问题

楼主(2016-04-12):
基站使用MP的飞控是PIX的,如何使无人机落地后马上自动停止螺旋桨的转动。之后再起飞呢?     简单说就是如何使无人机落地后先停止,完成要求后再启动电机起飞

网友A:
再执行解锁操作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执行解锁操作就行了

可否通过基站或什么东西的设置达到自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否通过基站或什么东西的设置达到自动呢?

你是想要干嘛,如果从起飞到降落视为完成一次工作的话,第二次工作的话肯定是需要重复之前的步骤启动的。
每次起飞前必须执行解锁动作,这个是为了安全,没个飞控程序都不会少的,,你自己想一下,不管你在哪买的飞控,不设解锁操作的话意味着你上电之后推油门电机就开始启动,打到人算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要干嘛,如果从起飞到降落视为完成一次工作的话,第二次工作的话肯定是需要重复之前的步骤启动的。 ...

好的,我们是有个设计比赛,我们的题目是载货无人机,想做到一次流程起飞落地后夹上货物再起飞飞往目的地。所以为了第一次落地装夹的安全我们想问下是否可以设置成平稳落地后自动停止螺旋桨。完成自动装夹后再自行启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们是有个设计比赛,我们的题目是载货无人机,想做到一次流程起飞落地后夹上货物再起飞飞往目的地 ...

自己启动完成一次飞行可以,降落之后停止再自己启动就不知道了,就算可以的话应该也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启动完成一次飞行可以,降落之后停止再自己启动就不知道了,就算可以的话应该也很复杂 ...

好吧

网友B:
为什么又起飞,航线任务一次完成,完成任务空中停留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又起飞,航线任务一次完成,完成任务空中停留是可以的。

额,我们的课题要求我们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我们的课题要求我们这样

那就无线数传,不懂你们的课题

网友C:
我懂你的意思,就是飞到途中降落取货,电机降落后停转,但还在解锁状态,取好后不用再次解锁给油门就起飞,应该用pix加数传地面站配合能实现,具体没用过,你可以仔细研究一下,pix可以设置任务脚本,或者地面站可以直接控制上锁解锁,需要你自己实验琢磨一下

网友:
你们课题好变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懂你的意思,就是飞到途中降落取货,电机降落后停转,但还在解锁状态,取好后不用再次解锁给油门就起飞, ...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