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师解答多轴负重电量急速下降问题

楼主(2016-04-12):
自己组装了一台6轴电力架线机轴距1000MM ,40A电调+5210电机+18寸桨,悟空飞控,机子自身重量16000毫安电池1900克=6000克,无负重飞行25分钟回传电压显示正常,在负重6000克后起飞回传电压从25一下就降到21,大概2分钟降落后回电24,请教大师们这是怎么回事?有没有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
是不是电池放电电流太大了?

网友:
貌似电池C数不够大,可以并联一块电池试试

网友:
c数不够,压降厉害

网友:
说明机子本身过载了,你可以换大点的电调,或者大桨试试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电机,多少kv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厂家的电池

网友:
没遇见过着问题

网友:
电池的c数不够,用25c的电池吧

网友:
电池内阻过大也是这种状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电机,多少kv

银燕EmaxMT5210 KV290 盘式无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厂家的电池

格氏6S16000毫安 15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