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这电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4-13):
求大神门帮帮忙呀!!!早两天飞TF探险者的时候失控掉海里去了,找人捞上来后 :电调烧掉了,把放电调的地方都烧糊了,很大的一股臭味,回家后把接收机放淡水里泡了30多分钟后和电池一起用电吹风吹干后都没什么问题,但电机转起来一卡一卡的(XXD2212 KV2200),好像电机有虚焊转起来的样子转不起来,稍稍推一点点的油门,电机和那三根线发烫的很厉害!用手拧电机有一点点紧的咸觉!是不是电机烧掉了?还有解决的方法吗?谢谢了

网友:
帮顶,,球答案件

网友:
掉海里基本全废,电机估计轴承坏了,电子设备现在还没氧化可以去买高纯度医用酒精浸泡后用刷子清理后就可以了95%纯度最好

网友A:
一卡一卡应该是新号不输出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卡一卡应该是新号不输出把

稍稍推大一点点的油门电机和三根线都烫得厉害

网友:
用无水酒精重新清理一遍吧,电机可能不行了!

网友B:
堵转了,死推油门,负载大,电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堵转了,死推油门,负载大,电流大

还有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