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旋翼是否可以实现定点变高飞行的问题

楼主(2016-04-13):
请问各位大佬,要实现多旋翼定点变高飞行(100个点),中间还需要悬停,目前是否有这方面的技术?如果有,要怎样才能实现,需要投入多大成本?谢谢!

网友A:
很多商业飞控都可以实现,给你个零度x4飞控的说明书截图看看

网友B:
商用飞控大疆零度都可以的,具体功能要求多的话,你可以跟他们订制,只要你有钱,他们基本上能办事。不过兄弟这100个航点,飞控不是问题,问题是你是否有足够的巡航时间?而且还是多轴,问题应该是动力,不是飞控,大疆零度都有专门的定制级别,你可以跟他们讨论。

不过根据我的有限认知,感觉如果不是特别需要,你完全可以吧航点拆开分组,用低成本级别挨个完成,最后组起来,应该说你这个要求对于目前来说有些高级别,那就意味着成本高,风险高,除非一定要这么做,倒不如化繁成简,拆开来做,用低成本,挨个处理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商用飞控大疆零度都可以的,具体功能要求多的话,你可以跟他们订制,只要你有钱,他们基本上能办事 ...

谢谢!由于是要用于精准定位,也就是在1m范围内偏差不能超过10cm这样的,那么用现有的GPS是否能够解决,如果解决不了,还有什么技术可以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商业飞控都可以实现,给你个零度x4飞控的说明书截图看看

感谢回复,由于是要用于精准定位,也就是在1m范围内偏差不能超过10cm这样的,那么用现有的GPS是否能够解决,如果解决不了,还有什么技术可以采用。

网友:
这么精准的定位   估计得上军用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由于是要用于精准定位,也就是在1m范围内偏差不能超过10cm这样的,那么用现有的GPS是否能够解 ...

你的要求偏高,即使几个大品牌号称厘米级植保机飞控也要在无风或微风的条件才可以,同等条件下,一般定位正常的话普通飞控也能保证误差在一两米内,离你设置的航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由于是要用于精准定位,也就是在1m范围内偏差不能超过10cm这样的,那么用现有的GPS是否能够解决, ...

我只能告诉你不可能,首先,我国应用美国gps,美国给中国的精度你可以网上查查,很差,远超过你这个要求,国内解决的方式就是使用差分,一个差分几万十几万,而且飞行器材要携带,增加重量,那么多轴就不如油直适合了,国内无人机顶级比赛中,他们可以实现自动化的无人机地面勾住阻拦索降落,跟航模降落一样,但是全程用的差分,代码需要重写。研发以及生产,你这个都是小众产品,所以成本会相当高昂。

其次,定高,不知道兄弟听说没每年日美大量间谍都会到中国神秘地区勘测,其中的一部分就是高程,换句话说高度这玩意儿不好弄,气压计只不过是个粗略值。但是如果你想精确定位,那么不仅仅是气压计了,还需要其他高价值仪器辅助定高,这里面问题就多了,飞控又得重新设计。

归结到一句话,钱!如果你不计成本,相信你能做到,但是它的价值却相当高,但是为什么没人去做,这个敏感,民用级别用不上,那么你只能军用,这玩意你可的有背景才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