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280,飞控没无头模式,用自稳机头不在前面方向怎么...

楼主(2016-04-13):
模友们你们用自稳模式机头不在前面方向怎么分的啊?飞的高我就乱套了。我的cc3d没有无头模式。怎么破

网友:
上fpv,看屏幕飞。。。。

网友A:
这个需要经验,新手尽量不要飞高,如果飞高千万别慌,首先打左右平移,看看飞机是不是左右动,如果是就是对尾。如果反了就是对头,要推前进杆儿来收机。如果不动就说明机头冲左右,你这时推前进杆儿就知道飞机方向了,转个90°,或者考虑下,然后直接推左右来收机。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经验,新手尽量不要飞高,如果飞高千万别慌,首先打左右平移,看看飞机是不是左右动,如果是就是对 ...

太感谢了。

网友:
不飞那么高呗

网友:
新手就不要盲目飞太高

网友:
四面悬停先练好,再说

网友:
找片草地,飞不超过4层楼,在眼睛能分辨机头范围内,这样慢慢上手。到时你上FPV了,你习惯FPV后,你会发现没FPV根本没法飞

网友:
好的,有用

网友(2016-05-31):
化骨龙航模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