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2.8 自主飞行

楼主(2016-04-13):
我只想问问怎么实现APM 2.8  不通过遥控器  设置好之后可以自主进行飞行   最好有个电脑的界面  可以通过界面实现它一键起飞   一键悬停  一键降落  是不是要改源代码? 我是个纯小白  有没有大神可以教教我?

网友A:
直接通过飞控比较复杂,加主控芯片简单,首先根据控制距离选一个无线通信的方案,电脑发送控制命令给无线发射模块,用单片机等主控芯片通过无线接收模块接收控制命令,然后生成多路pwm信号,控制飞控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通过飞控比较复杂,加主控芯片简单,首先根据控制距离选一个无线通信的方案,电脑发送控制命令给无线发 ...

我有数传   如果用数传的话怎么弄?

网友A:
就是通过数传发送控制命令,就是串口通信,四轴上要数传连接控制芯片,控制芯片输出pwm接飞控输入。数传不能直接接飞控的数传接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数传   如果用数传的话怎么弄?

简单讲就是你自己做遥控器和遥控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讲就是你自己做遥控器和遥控接收

是的  可我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通过数传发送控制命令,就是串口通信,四轴上要数传连接控制芯片,控制芯片输出pwm接飞控输入。数传不 ...

可是不会做啊-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不会做啊- -

1.你为什么要做这个?
2.你会什么相关的东西?
3.这个没有成品的商品可用。
4.什么东西都是可以学的.
5.航模需要DIY精神和一定的动手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为什么要做这个?
2.你会什么相关的东西?
3.这个没有成品的商品可用。

1 毕设
2 相关的会的不多  单片机会一点
3 飞行器已经搞定  通过教程飞行器已经可以完成功能
4  我知道可以学  主要是现在时间有点紧张
5  头疼。。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好像没问题。

网友:
数传加手机地面站啊,手机地面站可实现解锁降落规划航线自主飞行啊,飞鱼的地面站还支持视频监控

网友B:
楼上正解,用个数传+地面站不就完事了吗,可以一键起飞,一键降落,规航点飞行。。。。

网友:
好想法,好计策,可是我觉得挺难的,我见过别人中途关控自主飞的,

网友:
开始和起飞都用控,中途用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用个数传+地面站不就完事了吗,可以一键起飞,一键降落,规航点飞行。。。。 ...

主要是毕设总得搞点东西出来吧   我想试试VS写界面  调用地面站的源程序实现这些功能  但是有点懵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