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 RX1002 CC3D怎么接线

楼主(2016-04-13):
大神们求教

网友A:
泡泡视频里有讲,我的就是D10和CC3D,不知道我的手机怎么发不了图?是不是图大了。

网友(点评):
可以发多张照片吗

网友:
回去照照片给你看

网友:
飞控线按顺续123456接入接收机就可以了,望踩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泡视频里有讲,我的就是D10和CC3D,不知道我的手机怎么发不了图?是不是图大了。

谢了

网友:
我也是新手,一起学习了

网友:
哈哈,只学好的,不学贵的

网友:
其实CC3D接RX1002  根据CC3D 调参的时候就有接线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