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cc3d设备型号怎么刷固件都刷不出来。

楼主(2016-04-13):
求解,大神们, 刚玩。

网友A:
别插飞控   直接点固件升级并清除设置  就在你截图的左上角   点可以后出现让你插usb的提示 然后插上   然后安静等待    就OK了 下次就可以直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插飞控   直接点固件升级并清除设置  就在你截图的左上角   点可以后出现让你插usb的提示 然后插上   然 ...

固件更新不了,烧写完成后重启, 到了100 过会就重启超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件更新不了,烧写完成后重启, 到了100 过会就重启超时

接电池再链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