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造高性价比神控 (富斯9+天飞高频头+er9x)

楼主(2016-04-13):
富斯9的性价比已经很高
如果你把系统换成 er9x, 那又多了若干高级功能
但依然存在缺点: 距离近,无失控保护
如果再把高频头换成天地飞,那么将得到一个各方面都超强的遥控器

本文是 富斯9+天飞高频头 的实践

主要就是接三根线(电源正极, 地线, ppm信号线)
========================
天飞高频头pin接口顺序

ppm   12v  空  地  空

=========================
富斯9通的高频插口上有5个针脚,从上到下是:

    1. PPM信号
    2. 空
    3. 电源正极(接电池电压)
    4. 地线
    5. 空

关于设置低于 950的 油门保护 ppm,  老外有答案。
Those are the 100% limits set by ER9X firmware. To set lower throttle, you have to enable "extended limits" in the model setup screen (maybe called "E.limits").

网友:
这个牛逼啊

网友:
这么简单?

网友:
这个不错顶起来

网友:
楼主真给力,FS9一直是我考虑的控,但是唯一失望的是失控保护和背光.改造嫌麻烦.所以放弃了.
现在再看D10,楼主点评一下呗.新手提问,多多指教

网友:
顶一个顶一个

网友A:
想要可靠且便宜,frsky高频头才是首选,天地飞各项性能比frsky差太远了

网友B:
富斯9真正的高性价比搭配还是刷OPENTX,搭配OPENLRS 433高频头,距离又远信号又稳定,还支持回传,关键价钱也不贵。

网友:
出全新9xr pro   qq25898072

网友:
顶起来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C:
楼主,换高频头后是否一起换了接收机,如果换的话是用8通还是九通接收

网友D:
然并卵,天地飞的接收不便宜。换了这个应该需要换接收机。我认为比较贵,不如直接用睿思凯的接收和发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然并卵,天地飞的接收不便宜。换了这个应该需要换接收机。我认为比较贵,不如直接用睿思凯的接收和发射。 ...

也是, 开源的 frsky接收机并没有贵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换高频头后是否一起换了接收机,如果换的话是用8通还是九通接收

天地飞的高频头,当然只能使用天地飞的接受机。  一般 输出是8通, 当然9通接收机估计能能用,就是浪费。 不要云台用6通最经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天地飞的高频头,当然只能使用天地飞的接受机。  一般 输出是8通, 当然9通接收机估计能能用,就是浪费。 ...

fs9的几个旋钮能用来做云台控制吗,旋钮的使用轨迹和云台转动轨迹比较接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可靠且便宜,frsky高频头才是首选,天地飞各项性能比frsky差太远了

frsky 接收机 国产最贵。 那双向传输 和电压报警,功能也是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富斯9真正的高性价比搭配还是刷OPENTX,搭配OPENLRS 433高频头,距离又远信号又稳定,还支持回传,关键价钱 ...

有 150元左右的 433高频头就好了,
而现在卡在遥控器背后的 433,稳定性还没完全通过考验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fs9的几个旋钮能用来做云台控制吗,旋钮的使用轨迹和云台转动轨迹比较接近啊 ...

当然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frsky 接收机 国产最贵。 那双向传输 和电压报警,功能也是鸡肋

一分价钱一分货。这价格 跟futaba 比,性价比已经极高了

网友(2016-06-27):
引用 网友A:
想要可靠且便宜,frsky高频头才是首选,天地飞各项性能比frsky差太远了

能用frsky高频头?什么型号的,我在某宝问了几家,都说不能用,是要先刷ER9X吗?

网友(2017-01-25):
再次学习!但是天地飞的接收机,到现在也没有成熟的S.bus,  PPM,着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