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关于apm 超声波

楼主(2016-04-14):
有没有在穿越机上装apm加超声波模块的

网友:
关于apm 超声波 穿越机,APM,apm哪里有专柜,apm首饰价位,apm什么档次 作者:acunss 5473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穿越机用超声波是为了保持高度是吧,没有用,所有定高模式在高速飞行下都会有特别大的延迟,保证让你炸得更爽!!!

网友:
我装了一个官网的超声波模块,在平地上效果还行,在草地上就不好了

网友:
不懂智能帮你定

网友:
装上去干嘛啊,本来就是穿越用

网友:
可以装的。

网友:
apm加超声未试过,NANE10DF加装过,450小四轴,用SR04超声头,按有关资料摆弄,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试飞后,效果与不加没有明显的区别。
飞行器的重量,动力,桨的效率等等的因素,加上飞行时的速度因素,都有影响,而超声的传输速度慢;同时飞控这个超声加装是附加功能,程序不会写的那么全面。如果能成功,是碰巧。前年看到某宝上的华科尔防撞小四轴,四面装了超声,买了2台,都是一样,一推油门,就飞去撞墙,因为左试右试已过了20天,不能退货。
期待高人加入更好的程序吧。

网友:
若是喜欢折腾,用高速超声模块,可能会有运气吧,但是还要付出更高的成本。

网友:
apm 和f3都加了,都没什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