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uneec Q500接收改装菱形天线《附带测试感受》

楼主(2016-04-14):
飞这个飞机一段时间了,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图传问题,原状天线有的能飞三百米也有的只能飞一百米我之前也改装过15dbi的平板天线,但是飞到400米的时候就容易断线重新连接,最近看到这种双菱天线决定在试试,因为他能直接放在遥控器里边,相对比较美观,就买了老梁的这个菱形天线,经过半个小时的摆弄,终于固定好了天线,接着就给飞机充电,去测试,回来报告成绩

天线是纯手工打造的,很美观,还支持各种改装,自组的福音啊
购买链接,方便有需要的模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njfOfn&id=521370334068&_u=eb70pv5bb12
测试感受
      没想到大家都在等菱形天线的测试结果,本身我也没有专业的工具,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飞距离,接下来我说说感受,天线可以放在Q500遥控器的内部,这样比较美观,今天下午去飞最直接的感受,200米到400米的时候这个距离图传信号是最稳定的,没有出现过连接失败的提示,接着我飞到500米直到560米左右的时候出现过一次连接失败,这是第一块电飞的,乌龟模式。
       第二块电我开的是兔子模式,重复了上边的距离这次到600的时候连接失败,之前的距离没有断过信号。
       第三块电还是重复上边的距离  最远就飞到530米 没有出现连接失败

总结:这个天线用在Q500上够用,500米这个范围之内信号稳定,在我测试的时候没出现断续情况,毕竟这个飞机的发射功率玩这个飞机的都知道,总得来说对我是够用,效果比平板天线的效果好。以上仅代表我个人意见,跟老梁和论坛无关。

下次准备用别的发射测试下距离大家再次期待吧

这个是天线的尺寸

这两张是盗图~~借来用用

后边是我改装到遥控器之后的样子

网友A:
既然是管理员的帖子,我来认真点评下天线:
一、此天线的原数据应该来自国外网站,数据都是根据1/4波长算出来的,也就是说这样的天线可能会存在阻抗不匹配、驻波较大的因素影响天线性能:)
二、天线的制作不是太可取,天线折弯处是通过挫开以后再折弯再锡焊,因为高频的趋肤效应存在,所以可以说这样的DIY是错误的。
三、根据菱形天线的特性,一个菱形增益3DBI左右,此天线为4个菱,增益应该在12DBI左右,但某国外大佬早就对无限增益菱形的数量来提高增益提出了质疑且已有论证:因为远处菱形的电流减小,导致实际增益与理论增益之间会有不小的差别。
四、管理员把天线内置遥控内从便携角度考虑非常值得借鉴,赞一个:)但需要考虑天线的指向性。

以上关点纯个人看法,有不同建议的朋友可留言一起讨论。

网友B:
顶兄弟!

期待测试效果^_^

网友C:
我也想改啊,求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说用的多大发射测试的啊?还有这个裸价是不是贵了点,至少得配一个塑料壳子吧 ...

你也是没看帖子哦~~是针对Q500飞机测试的  如果期待  我下次用别的测试

网友D:
没有说用的多大发射测试的啊?还有这个裸价是不是贵了点,至少得配一个塑料壳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理员,看你的测试太悲催了:)

此天线理论增益12DBI,应该和平板的距离相当,鸭梨版主写过一个图传的 ...

期待马歇尔大师来解答。Q500的图传系统到底要配合什么样子的天线才完美。

普通模友的要求不会太高,实际实用还要看环境,感觉元素的要求仅仅是比原装和和原来的平板远就可以了。并不是说理论值多少必须要多少。

各种天线各有长处,用得好推荐一下,用的不好大家了解一下,很简单。

另外论坛的很多版主也是各有所长,并不是所有版主必须有很高的技术才可以胜任,对论坛热情,对模型热情,对模友热心,热心于论坛发展就可以了。

题外话:朋友用词不当,悲催这个词语太刺眼。

网友(点评):
最好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天线外置:)

网友E:
你改过之后 效果呢

网友F: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装上飞控也很美观。双菱天线听说效果比平板天线好、角度也大,期待飞行数据,效果好打算入手一个。

网友G:
顶楼主,不知道实际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改过之后 效果呢

下午去试飞  好了我会公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装上飞控也很美观。双菱天线听说效果比平板天线好、角度也大,期待飞行数据,效果好打算 ...

我下午是飞过之后会上传结果的~~期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兄弟!

期待测试效果^_^

恩 这会太热  下午凉快了出门去飞 电都充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顶楼主,不知道实际效果

我下午去测试·~测试了就知道效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帮顶

不用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改啊,求教啊

我之前改的平板  角度太小  就看这个了

网友H:
顶楼主,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管理员的帖子,我来认真点评下天线:
一、此天线的原数据应该来自国外网站,数据都是根据1/4波长算出 ...

非常感谢你所说的一切,国外的我不知道  就国内而言现在我用的所有的天线 定向的全向的 效果都不是很理想,首先就是这个飞机的图传相对比较烂,所以才测试了这么多天线,这个天线是最近才拿到,装上测试下,其实要求挺简单的就是,只要比之前的效果好,距离远,不断线就OK了  你说呢
至于不匹配的问题  等到下午测试完之后才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H:
顶楼主,效果如何

下午测试了才能知道~~

网友I:
这个天线还需要认证一下,期待你的测试结果。

网友J:
改装完,,,遥控成定向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天线还需要认证一下,期待你的测试结果。

测试好了  我等下再帖子前边公布 你可以看下

楼主:
等下 看帖子最前边 我一会写在最前边

楼主:
引用 网友J:
改装完,,,遥控成定向的了?。。

这个是Q500的遥控  天线本身就在内部  只是自带的太垃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下 看帖子最前边 我一会写在最前边

好的,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所说的一切,国外的我不知道  就国内而言现在我用的所有的天线 定向的全向的 效果都不是很理想 ...

管理员,看你的测试太悲催了:)

此天线理论增益12DBI,应该和平板的距离相当,鸭梨版主写过一个图传的距离供你参考如下图

拿最低的图传200MW来看,平板距离在4000-12000米,最低也应该在2000米,而你才飞500多米。。。
需要找的原因很多,希望管理员再接再力继续测试找出原因,你这个距离只能说明很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理员,看你的测试太悲催了:)

此天线理论增益12DBI,应该和平板的距离相当,鸭梨版主写过一个图传的 ...

哈哈~~是很悲催,可见你根本就没看我的帖子,只注重了天线,我知道你们都是做天线的,鸭梨的我也看过,那是针对自组的图传,你有没有认真看过我的帖子,我是针对Q500飞机的图传修改的,我平板用过,蘑菇,三叶四叶的都用过,200米300米出去就会出现连接失败,但我换到这个天线之后可以到800多米,是不是效果好了,我知道你说的那么多的数据,那都是在最理想的状态下的距离吧,实际测试过么,你可以找人吧你的马歇尔天线在Q500上试试就知道效果了,不用那么着急的跟我拉那么多数据出来,没有意义,因为要以实际来去衡量一个结果,而我得到的结果比之前的好就行了,我没有追求极致,而我这个帖子也只是给Q500用户来看的,没有针对天线,明白么,你还是仔细看看我的帖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