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定高起飞出故障)

楼主(2016-04-14):
APMPRO飞悾,定高解锁油门都还没往上拉,飞控自动增加输出,起飞,又炸下来,固件3.15重刷过几次都一样,自稳正常,拆奖后试电机转速突高突低,有时正常有时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日志

加载不出来

网友B:
试试终端里的下载日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终端里的下载日志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终端里的下载日志

这种情况会是为什么?

网友:
就用自稳起飞简单安全啊

网友:
不会弄啊,帮你顶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