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传433天线怎么焊?

楼主(2016-04-14):
本来买回来的是天线上面有一截铜线,后来线断了,直接把铜线焊在电路板上了,没要下面那截,下面那截线外面是屏蔽线,里面有一根线。天线工作原理是啥,天线要用两根线?商家说我那样焊有问题,什么有抗阻

网友:
差不多拉

网友A:
天线中间是线芯信号线,外面一层是屏蔽,还是按照厂家设计的来,不是简单焊一下就行的,短距离看不出来,远了直接没信号距离近

网友:
不会,帮你顶上去,哈哈

网友B:
焊的好坏有影响,长度有影响,建议听卖家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中间是线芯信号线,外面一层是屏蔽,还是按照厂家设计的来,不是简单焊一下就行的,短距离看不出来,远 ...

嗯,重新买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的好坏有影响,长度有影响,建议听卖家的话。

好的,

网友:
我是过来看飞机的,不为别的

网友:
不会,帮你顶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