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50穿越机pcb

楼主(2016-04-14):
这种板子有没有人用过,能用吗,强度如何

网友:
你觉得一体的PCB 耐用吗?炸坏了一个地方,整块板子都要换吧。

网友:
不炸,小炸没问题。

炸了把板子炸裂了,就麻烦了,估计只能够换整个板子。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  总的有第一个吃螃蟹的

网友:
不会则不能用

网友:
楼主试试!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A:
pcb不做下层班没问题 机臂螺丝加垫子拧紧 放中层板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不做下层班没问题 机臂螺丝加垫子拧紧 放中层板没问题

有点不太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不做下层班没问题 机臂螺丝加垫子拧紧 放中层板没问题

但是看我凌乱的线,又想换这个

网友:
这是一个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