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apm 如何刷bootloader

楼主(2016-04-14):
有谁知道mini apm如何刷bootloader,是bootloader不是固件哦!

网友A:
和APM一样刷,找到2560和32U2的ISP引脚,用ISP下载线和相应软件一刷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APM一样刷,找到2560和32U2的ISP引脚,用ISP下载线和相应软件一刷就好了

可以2560和32U 没有引出ISP脚到端口上,难道自己引线,有点麻烦,大神请赐教!

网友:
没有那就只能自己引了

网友:
所以我用miniapm时候都非常小心,不敢轻易刷固件

楼主:
有谁知道有什么快捷的方法刷bootloader不?32U芯片坏了,我换了一个,得刷bootlo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