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s2818这个灯带怎么使用?顺路买回来一个发现不会用

楼主(2016-04-15):
是12v还是5v  这个灯带和穿越机的飞控灯带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没说明吗?这也看不出来啊

网友:
找个5V测一下就好了.
担心12V怕烧.先测5V电压呗

网友:
4-7v,不是写的有吗

网友A:
DC4-7V   别弄高了哈    明明已经告诉你了   这是要炫灯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4-7V   别弄高了哈    明明已经告诉你了   这是要炫灯板么

可是需要连接飞控 或者接受吧  直接5v不亮……

网友:
这个DIN是要连接LED信号输出的。LZ用的什么飞控是否支持LED

网友:
飞控控制led,

网友:
这上面不写好了

网友:
装上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加飞天狼微信ftlzzy,大家一起打造中国最大航模爱好者朋友圈。

我就不加

网友:
电脑上,在cf 配置器里调试,看泡泡老师教程

网友:
这是有源灯带,光通电没用

网友C:
这个还没有我们的灯好用,直接LED控制器,可以接12V电源

网友(2016-05-15):
我没听说过'WS2818' 类似的只有'WS2812'有类似的封装,图片里板子上丝印也是2812
这种灯带和穿越上专用的灯带完全不一样,它需要在DIN总线上调制信号才能控制它的亮灭
这种LED的好处是可以单独控制,但是需要专门的控制器
会玩单片机的可以用一颗单片机来产生驱动信号,或者买一个专用的控制器(关键词2812灯带控制器)

网友(2016-06-16):
你好,版主 这个不是WS2818,应该是WS2812S的。现在WS2812有升级版本WS2813,具有断点续传功能,坏一个点不影响后面的。兼容WS2812信号。用单面机来控制很简单。STC 或者STM的都可以。

网友:
忘记说了,这个是5V的,电压高了会烧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没有我们的灯好用,直接LED控制器,可以接12V电源

我也想在穿越机上加LED灯,在分电板取电,你加的哪种灯?求照片  谢谢~

网友(2016-07-22):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在穿越机上加LED灯,在分电板取电,你加的哪种灯?求照片  谢谢~

https://2.taobao.com/item.htm?spm=2007.1000622.0.0.nKzY2j&id=531085968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