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APM加载固件总是“通信失败 不能连接”怎么办?

楼主(2016-04-15):
加载APM固件不成功,显示:“通信失败 不能连接”,怎么办?求助QQ84504197

网友:
不懂,帮你顶了,哈哈

网友:
以后提问请注意以下的要点1、帖子的题目要切中要点,让人一看 就知道你要问啥,不要用泡泡老师求助或求助的标题;2、问题尽量描述清楚,分析飞控等最好上传飞行数据,不要简单一句话了事,语焉不详,这样对老师也不尊重;3、帖子内尽量配上硬件设备照片或软件使用过程的截图,有必要的录制视频发上来;4、老师回答问题以后,如果答案正确,请帮助点击相关楼层“设为最佳”的绿色按钮,确定最佳答案,以便遇到同类问题的朋友参考,同时系统会对最佳答案的老师进行奖励;

网友:
不会,帮你顶了,,,帮顶

网友A:
我的电脑~属性~硬件管理看看驱动装没,没装百度mega2650试试

网友:
换成英文版本地面站就可以直接从网站加刷了,现在中文版地面站不能下载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脑~属性~硬件管理看看驱动装没,没装百度mega2650试试

mega 2560 驱动是好的,之前有个感叹号,按网上的方法把驱动复制粘贴到对应文件夹里后,mega2560驱动已经是好的了

网友:
读取固件进度条走到最后的时候按reset,时机自己掌握。我的也这样。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