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焊接可以吗?

楼主(2016-04-15):
买了个电流计 尼玛 卖家没给我那个6pin 线 我手头也只有6个端子 没办法了 我只能把那个电流计的座子去掉 直接把线焊上去 大家觉得这个焊接过关吗?

楼主:
如果可以的话我就打上热熔胶封上了

网友:
拿万用表测一下,不互相导通就行

网友:
万用表试试 不互通  就好

网友A:
有问题,退不成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退不成货了

几十块钱的 还退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十块钱的 还退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十块钱的 还退啥啊

我花了30大洋买的

网友:
可以了 试下不连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