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升级带来的问题 求助大家进来看看

楼主(2016-04-15):
升级后显示成功  可是连接软件通讯错误  重新刷提示下图这个英文  不知道哪里做错了  求助大家帮我解决一下问题!谢谢

网友:
这个调参有中文版的鸣

网友A:
你飞控现在是什么样子,之前连上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飞控现在是什么样子,之前连上没有。

之前正常  手贱固件升级显示成功  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正常  手贱固件升级显示成功  结果

还是固件刷错了或没刷对,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固件刷错了或没刷对,仔细检查一下。

没刷错啊  F3 evo 版本  的    怎么重刷也提示第二个图片的内容呢    连接BOOT两个焊接点也不能重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刷错啊  F3 evo 版本  的    怎么重刷也提示第二个图片的内容呢    连接BOOT两个焊接点也不能重刷 ...

选择固件下载,手动刷,之前版本,我也好长没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固件下载,手动刷,之前版本,我也好长没玩了

提示这个 …………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短接boot一直到刷完,最新固件有问题,

网友:
软件版本低了,要新的cf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