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eRotor U180 快速装机及CleanFlight简单设置

楼主(2016-04-15):
昨天刚拿到BeeRotor U180的新PDB, 赶紧试装一下, 不说有多简单, 咱先上图:

碳板和配件:

PDB(拿到的样板, 出货为黑色)

PDB出厂已焊好蜂鸣器,电调信号线, 视频走线, 发射对接, 另外飞控只需一条排线连接PDB即可, 你只需焊接视频输入,输出, LED,和蜂鸣器信号线:

BR-VT230 发射直接焊到PDB对应的点

机架装好马达和电调, 我用的Rctimer FR1806-2300KV穿越电机和KISS 18A 电调

这个时候已经到了连接飞控的时间了(是不是有点太快了?!!!)BRF3 已经集成了OSD, 所以你无需额外的OSD,

接收机 Rctimer S-FHSS RX(Futaba R2008SB)

直接对接到飞控, 镜头我用的是CMOS的, 5V输入,U180的PDB上带有 AUD/ VID / GND / +5V / + 12V / +BAT, 如果你的镜头是5V输入, 直接接到5V就可以 +12v:如果你的输入电压是4S或者大于4S,可以连接+12V,这里面用的是降压模块, 如果你用的是3S电,请直接接到+BAT

对你的装机就差桨了:

来个侧脸:

没错,装机已经全部完成, 并且就算你没有经验也不用紧张, 装起来后也不必别人差!

连上电脑:
先做校准, 完成后会在信息栏提示 finished

打开 UART3 - > Serial RX, 点保存

选择模式 QuadX
Receiver Mode选择SBUS
电压显示这里要注意,用BRF3搭配的供电系统,电压比例更改为210, 电流项改为380

Serial Receiver Provide这里也要选择SBUS。

拨动摇杆确认通道是否正确:

设置解锁和飞控模式:

通电测试电机的旋转方向是否正确(这里无需测试电机的排序,PDB的信号线走位已经对应到了飞控上)
切记一定要卸掉螺旋桨!!!!!

剩下的就是外场调PID了。

谢谢大家!

楼主(2016-08-25):
谢谢哥们!

BeeRotor QQ群 544199433 有兴趣大家共同交流

网友:
帮顶                                                    ,楼主加油,我们都看好你哦

楼主:
本人开个一个BeeRotor QQ群 544199433 有兴趣大家共同交流

网友(2016-07-04):
图传馈线坏了,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接收哪買的?rctimer s-fhss rx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7678172023.16.fQ6jzB&id=528142665467

网友A:
請問接收哪買的?rctimer s-fhss rx

楼主:
上树了,下面是鱼塘!

楼主(2016-04-17):
引用 网友B:
设计的不错 装机简单

谢谢!

网友C:
不错不错,很简洁,很漂亮

楼主:
你装的250也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很简洁,很漂亮

谢谢!

网友:
新玩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洁漂亮,支持!

谢谢!

网友B:
设计的不错 装机简单

网友:
俺也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E:
问下楼主,cf调参软件可以在电脑上改电机顺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下楼主,cf调参软件可以在电脑上改电机顺序吗

可以是可以,比较麻烦, 需要更改固件的代码, 一般不建议这么操作, 你调整电调信号线的顺序还是方便的很。
如果你只需要更改马达的旋转方向,而且已经都焊好了, 你可以通过BRF3的USB 直接连到BLHELI的调参界面, 直接通过更改电调的参数来调整马达的旋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