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自旋

楼主(2016-04-16):
是,圖傅的干擾

网友:
我的也这样 用手动模式 不断调整咯 换刷bf固件

网友:
请正确使用标点符号,做中国好模友

网友:
嗯 不玩cc3d帮顶

网友:
遥控微调

网友:
微调遥控试试

网友:
地面站自旋好像是通病,飞起来正常就行了。我的也会这样。

网友(2016-05-23):
可能飞控、或者电机的原因。
解法:
1.检查OpenPilot软件设置,重设电调油门行程+怠速(四个电机的怠速点尽量一致)
2.检查电机、电调,尽量用同一个型号和批次。

另外,CC3D本身的设计强项不是悬停、自稳。
加油加速飞行,没有特别的偏航问题,就OK

网友:
可能电机问题,换一换掉个位看看

网友(2016-08-07):
估计是调参吧,CC3D没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