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F450炸鸡了 怎么办

楼主(2016-04-16):
F450    2212大疆电机  配的原厂1038桨  炸鸡了   现在买不到了  怎么办  请问一下 用大疆原厂无螺帽的9443行吗?????????

网友:
应该行。。。。拉力会小点

网友A:
桨还有么?收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还有么?收桨

有   看图   你也有1038???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   看图   你也有1038???

有几对?多少钱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几对?多少钱出?

大哥 你看我帖子   我也没有  买不到呀    能买我就不发帖了     就剩下两只能用      嘻嘻  你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 你看我帖子   我也没有  买不到呀    能买我就不发帖了     就剩下两只能用      嘻嘻  你看图 ...

知道了,谢谢

网友:
920kv,可配9443浆,我这里有5对,正打算处理

网友:
9443桨可以用,还可以用翱云的9545桨。

网友:
我把同学买的玩具四轴给炸了,,调速器坏了,点击都转,就是不稳

网友:
万能的淘宝阿,电机和我银燕多轴电机一样  我用银燕的1045桨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