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烧单片机修复,存在问题!

楼主(2016-04-16):
今天早上吧以前烧的3D飞控芯片换了。刷BOOT。刷固件都没问题。
现在飞控有固件。
能链接GCS,能设置,能保存。
就是没有姿态。
怀疑是不是mpu6000坏了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A:
什么型号换的,我得也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换的,我得也烧了

芯片上有写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