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大们请进~

楼主(2016-04-16):
各位大大们,请问图传dvr上面的osd怎么才能去除?视频中感觉osd的数据有点多余

网友A:
如果dvr没有这个的设置一般是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dvr没有这个的设置一般是不能

鹰眼锐视旗舰版

网友:
可以在osd里设置,选项里有的项目可以关掉,比如动力电或图传电可以关掉,dvr是显示器的功能,拍摄显示器画面的

网友B:
你是用的摄像头还是相机,相机拍的视频没有osd,摄像头传到显示器上的视频osd是消除不掉的,除非不用osd

网友C:
osd信息是在发射端就叠加上去的,要想去掉只能关闭osd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osd信息是在发射端就叠加上去的,要想去掉只能关闭osd功能

osd信息是在发射端就叠加上去的?所有飞机都是这样的吗?为什么外加一体接收显示屏收到的图像里没有osd?

网友:
在0SD里设置

网友:
把osd拆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的摄像头还是相机,相机拍的视频没有osd,摄像头传到显示器上的视频osd是消除不掉的,除非不用osd

可惜我用的摄像头,相机还不敢挂

楼主:
引用 网友C:
osd信息是在发射端就叠加上去的,要想去掉只能关闭osd功能

可是害怕飞丢了,不敢不用osd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