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求大神教我!!!!!

楼主(2016-04-16):
想玩航模   但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求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
一般都是炸机入手的多

网友:
想玩固定翼还是多旋翼?

网友:
你是想玩固定翼 还是直机 还是多轴啊

网友:
从模拟器开始

网友:
想玩什么就买什么!随心,任性!炸机几乎是难免得…

网友:
多看论坛,我是四轴入手的,

网友:
先玩玩具四轴找自信吧,我觉得有兴趣才重要,其他的,就是炸,炸多了就没兴趣了,玩具四轴还可以,很好飞起来,我今天就炸了一个玩具四轴,,说多了都是泪,,从基础开始,别玩太高端了,,

网友:
同是新手,一起加油,

网友:
以后一起进步,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