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富斯最新i6s中文说明书和设置apm六种飞行模式方法。

楼主(2016-04-16):
富斯i6s好像只能设置一个混空,可能是我不会设置。自带飞行模式设置。下面说下如何设置。触摸屏,很方便。点击FLY MODE。
进入以下界面。设置一个通道用来切换飞行模式,我选的5通道。S1和S2就是两个切换开关。
可以自己设置成两段加三段。S1
S2
名字可以改,我改成了自稳缩写ZW。
左下角的数值是对应飞行模式的PWM数值,根据APM上的调整在规定范围就好了。
前两位数值

后两位数值

想设置哪种飞行模式到开关哪个档位,把开关拨到相应档位就可以了。六种都设置好,点击返回图标,提示保存,点YES即可。
中文说明书http://pan.baidu.com/s/1eS4mpTg

网友:
有中文固件就好了

网友:
都是英文看不懂呀!

网友A:
想买,但看不懂

网友:
有中文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买,但看不懂

有中文说明书,很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中文说明书,很容易。

也有点麻烦 记不了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