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年第一次如此损失惨重。更新

楼主(2016-04-16):
就当是个教训好了反正这是最后一次用银燕气死了,今天新电池,插上去先是电调冒烟,然后电机冒烟,早知道就该早上拿出去拉烟的。
换了Mos管2个目前电机能转了,电机的漆包线 漆已烧黑因该是温度高了导致的,不过还是不敢用,算了还是只有补一个电调和电机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A:
这个电机配12a的电调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配12a的电调足够了、、

我上的6寸

网友:
应该是短路,,,银燕还是很靠谱的

网友:
电机没转就冒烟了?

网友:
emax质量属于中等偏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ˉ反了

三线没有正反。

网友:
你电源正负极接反了吧。

网友:
我也是用的这个电机,6040的浆,12a妥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线没有正反。

你不是说换新电池吗?与原来电池的正负极相反。

网友:
我遇到类似状况,是由于电机的漆包线有两根破损、烧了电调 ,接着电机报废

网友:
新型拉烟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