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遇到了一个pwm遥控接F3飞控的疑难杂症~求各位给解决方案!!!!!!

楼主(2016-04-16):
    F3飞控飞了半个月,  用的富斯i6遥控,  IO1接1 2
5 6通道,  IO2接3 4通道!一切正常!
     更新了F3飞控固件1.12.0后 ,默认连接飞控,只有5 6通道控制的aux1和aux2通道遥控正常,其余的1 2 3 4通道没有任何反应!试着把5 6通道分别插接受机1 2 3 4通道 ,1 2 3 4都能在遥控器的推杆上正常,都能进行5 6通道aux的增减舵量……唯独1 2 3 4 默认连接推杆没有任何反应……
       cf飞控版本没有刷错,调参软件选的pwm模式,一切都是刷机前的正常配置,IO1和IO2连接接受机的线也没有问题,那么请问问题出在哪里?另外灯板连接F3飞控  打开led选项,不亮!5V有源蜂鸣器连接飞控没有响……

网友A:
哪里买的飞控?刷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买的飞控?刷回去试试

刷了四个版本的f3固件  都不行~

网友:
没有用过。

网友B:
同i6,F3,直接上IBUS,8通全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i6,F3,直接上IBUS,8通全部没问题

你用的什么接受机?麻烦给我说一下  我也想换  就怕不兼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接受机?麻烦给我说一下  我也想换  就怕不兼容

体积少可以用ia4b,但是没信号IA6B那么好

网友C:
我的也一样,不过能飞,LED也不亮,楼主解决了,能说说怎么搞的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一样,不过能飞,LED也不亮,楼主解决了,能说说怎么搞的吗?谢谢

IO口莫名挂了  哪里买的找哪里……只能这样

网友(2016-06-02):
  建议去看下视频! 我才开始用的F3。  优酷krellz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