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osd连接问题

楼主(2016-04-16):
osd按泡泡老师miniosd教程连接apm端apm供电(未短接),图传端用3s锂电供电,右侧一直是红灯,显示屏灰屏,因为用的是山狗,故山狗(未插sd卡)处只接了一个AVin,12v和gnd直接接了3s锂电。图五图六里apm端不供电怎么灯也亮了,请问是哪里连接不对啊,另外请问apm的gnd到底接osd的blk还是gnd

网友A:
你的又端直接接入12v会烧么,我之前得直接烧了

网友:
以后提问请注意以下的要点1、帖子的题目要切中要点,让人一看 就知道你要问啥,不要用泡泡老师求助或求助的标题;2、问题尽量描述清楚,分析飞控等最好上传飞行数据,不要简单一句话了事,语焉不详,这样对老师也不尊重;3、帖子内尽量配上硬件设备照片或软件使用过程的截图,有必要的录制视频发上来;4、老师回答问题以后,如果答案正确,请帮助点击相关楼层“设为最佳”的绿色按钮,确定最佳答案,以便遇到同类问题的朋友参考,同时系统会对最佳答案的老师进行奖励;

网友:
我就当论坛小喇叭吧,哈哈,不知道狼哥看到会不会生气

网友B:
山狗的gnd也要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狗的gnd也要接

山狗的gnd接哪里啊,那一排接了3S锂电得正负极了

网友C:
没读取到飞控数据,检查RX和TX连接线,两端要对调插,即飞控的RX要插到OSD的TX。APM端没供电灯也亮了是因为USB在供电,也许没读到飞控数据就是这个问题,把APM也供上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读取到飞控数据,检查RX和TX连接线,两端要对调插,即飞控的RX要插到OSD的TX。APM端没供电灯也亮了是因为 ...

你好,我这边把osd位于apm端的电源和接地都拔了,可是osd位于apm端的红灯还是亮着,这样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又端直接接入12v会烧么,我之前得直接烧了

右端写着12v输入啊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jp1短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端写着12v输入啊

我的烧过

楼主:
视频端不用12v,你用几伏

楼主:
引用 楼主:
视频端不用12v,你用几伏

我用狗3用了AV线就接了个视频输出,接地和电源接了锂电的负极和正极

楼主:
今天短接了jp1和pal试试

网友D:
Blk应该是黑色线,接GND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Blk应该是黑色线,接GND没错!

测试了下,miniosd输出端的blk和gnd等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