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各品牌433的区别

楼主(2016-04-17):
最近想上个433增程,但是奈何x宝上价格参差不齐,品牌也蛮多的,不知道选哪种好,目前看到的有切糕,arkbird,mfd,rlink,肥鲨,黑羊的cross fire。。。就想问一下哪种会稳定些,失控保护什么的都有。我看有些是有一定延迟的,这是怎么回事?还有转发模式和教练模式哪个好,貌似转发433会干扰2.4的遥控,如何解决?      ps:控是d12s

网友:
其实都差不多,原理都是一样的,把控的信号转为433mhz频率发射出去,达到远距离稳定控制的目的,而已都带失控保护,转发模式会比ppm模式有丁点的延迟,保基本是感觉不到的,转发模式就是要把2.4接收机与433发射机相连,433把2.4接收机收到的信号转为433频率发射,ppm模式是把433发射机直接连接到控的模拟器挺口,这种比较直接,把控的ppm信号直接转为433发射,但这种模式因为433离控的位置太近,有的控会被大功率433发射机干扰到,会出现抖舵跳舵,华科尔和乐迪的都会出现,天地飞不会,你的d12应该也会,如果想用ppm,你也可以把433天线用馈线把天线放远一点就可以了,我只用过切糕的,因为用的人多,我就选了,一直也很稳定的

网友:
切糕说是好不过没用过 ,现在在用非凡的   转发模式的确有可能干扰  所以接受机要远离发射天线
433转发模式天线布局例子:

网友:
飞沙吧,,我也不知道那个好,我只听过飞沙

网友:
陌友其他的意见也可以,

网友:
需要自己研究

网友:
一般根据你用什么飞控选择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