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后发现,右副翼舵角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偏转

楼主(2016-04-17):
炸机后发现,右副翼舵角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偏转,左副翼正常,微调无效,除了卸螺丝,调整舵角外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舵机签在主翼里面,螺丝很不好卸)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里面扫齿了吧,要不怎么会差那么多

网友A:
打右副翼不会动的话八成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右副翼不会动的话八成坏了

还能正常动,只是不能居中

网友A:
你拍个图片看下,  舵臂的大小和舵机配套吧?

楼主:
有照片 只是不知道怎么在版里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拍个图片看下,  舵臂的大小和舵机配套吧?

这是照片

网友:
1479064813这是我qq,加了细说把,图片有点少    你用手能掰动副翼吗?  也有可能是舵机移位了

网友A:
实在不行也可以用刀片慢点划开,然后检查,在用泡沫胶站住,不会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也可以用刀片慢点划开,然后检查,在用泡沫胶站住,不会很明显

是不是只能调整舵臂?

网友B:
楼主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吗?我的舵机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吗?我的舵机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不知道是怎么造成的,最后还是重新调整了舵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