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用f3飞控首飞总结

楼主(2016-04-17):
250穿越机刚换了f3飞控,按教程刷了最新的固件,设置后用默认pid首飞.自稳正常,但气压定高不稳,油门在中点静止好点,一动就下降,油门高一点又加速上升,一直稳不住。

网友:
我也是同样问题,飞机就像个青蛙一样,求解

网友:
穿越是这样的,F3的
气压计没什么鸟用,不精准

网友:
看来我还是等等在买吧,只能飞APM了

网友A:
听说降低vel的P值马上就不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降低vel的P值马上就不抽了

是不是哦?我回去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降低vel的P值马上就不抽了

降低了还是稳不住

网友:
改油门曲线好了

网友B:
这是硬伤  naze32的气压计定高就这个样子。用海面吧气压传感器盖住,这样会减弱螺旋桨气流对气压计的影响,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硬伤  naze32的气压计定高就这个样子。用海面吧气压传感器盖住,这样会减弱螺旋桨气流对气压计的影响 ...

加了海绵的,没用。还不如apm的8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