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发这里吧,350mm的微型飞机,虽然这飞机根本没法室内飞

楼主(2016-04-17):
前段时间一直在做纸飞机,做了标准的,大v槽的,倒v槽,双发的.......
最近都想不出新花样了........
某次和模友约飞看他玩飞翼,就突然来了灵感,索性把纸飞机的v槽取消掉,变成三角翼好了

于是就诞生了这架三角翼片片机,是我做过1s飞机里面最快最灵活的了

好了,上图上视频

http://www.tudou.com/v/JYtin5fONmo/&rpid=803125351&resourceId=803125351_04_05_99/v.swf

网友A:
如此粗直的线条,问下三角顶是怎么安全着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此粗直的线条,问下三角顶是怎么安全着陆的?

正常降落就行了啊,落地前关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此粗直的线条,问下三角顶是怎么安全着陆的?

实际上飞机很轻,又是魔术板做的,然后遍地的菜花...所以降落基本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降落就行了啊,落地前关油门

学习了

网友C:
整个视频就很少看到飞机。楼主能否给个详细飞机参数呢?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起飞很灵敏,不错。

网友:
好飞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个视频就很少看到飞机。楼主能否给个详细飞机参数呢?

最好选择高清,用电脑全屏观看
还需要什么参数?不含电池17g,翼展350mm

网友:
垂直起降

网友:
好想做一个

网友:
简单粗暴,好飞才是硬道理

网友D:
好像是只要动力足,门板也能飞上天,
视频没着陆部分,如果没有油菜、草地,麦田,好像不好着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只要动力足,门板也能飞上天,
视频没着陆部分,如果没有油菜、草地,麦田,好像不好着陆。 ...

飞机其实很轻,降落前关闭油门,直接掉下来也没事

网友E(2016-05-22):
楼主的88接收怎么设置的混控呢  我的一打方向  2边的尾翼一个上 一个下  这种的会不会失速呢    能实现只动一边尾翼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88接收怎么设置的混控呢  我的一打方向  2边的尾翼一个上 一个下  这种的会不会失速呢    能实现只动 ...

这就对了,是要一个上,一个下

网友:
我是来看飞机的,这个肿么控制转向?

网友:
看到了转向的,刚以为三角翼是一整块的。

网友:
我有个搞过无动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