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块买了一套450v3,大家看看划算吗?

楼主(2016-04-17):
全套加一个乐迪6通道遥控器,电机、舵机、锁尾都没有牌子,小白问题:飞起来就往左后方飞是什么问题?

网友:
没意思,不好飞

网友:
划算?辉胜斜盘舵机10*3=30元 好盈天行者40A电调45元 山寨单轴陀螺仪 最多给你配一个山寨9257 你自己算算多少钱吧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不算电装,硬件还是可以的

网友A:
摇控器的方向是不是设置相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摇控器的方向是不是设置相反了?

还没离地就往左后方偏,都不敢离地。

网友:
有需要,就划算

网友:
往后是因为前后重心不在主轴上 调节电池  往左是因为尾桨是向右吹风的 会给飞机一个向左的力  这个要手动修正

网友:
这舵机很不给力啊

网友:
地面效应+斜盘没调好!直升机不是多轴,对飞手要求更高,多努力吧!

网友:
要是早知道有这种不用尾电机的直升机,就不买六桨无人机了

网友:
十字盘没调平吧

网友:
这个飞机可以调参试试?

网友:
调整倾斜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