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炸鸡原因

楼主(2016-04-17):
机架: F450 无脚架
飞控:APM2.8有减震板+M6N
电机:某外贸尾货2217 KV950,无牌子,调过动平衡
电调:XXD黄皮30A电调
桨:ATG1047加厚版(实际我用卡尺量了,跟普通1047的厚度一样,但是硬度增加了,应该是用的材料不同)

炸鸡过程:今天风有点大,大概时不时会有三级风吧。当时定点模式起飞,在大概4米高的位置悬停了一分多钟,然后忽然向一侧大角度倾斜(我当时感觉风并不大,按道理来说不会出现如此大的扰动),飞机立即往回调,但是进入了无法自我调整的状态并开始乱串。最终在离地大概1.5米的位置被我切成自稳模式关油门,然后自由落体摔在柏油路上,摔断机臂一根。
异常姿态大概是从19:05:32处开始的。

求大家帮我分析分析。

PID参数

2016-04-17 19-04-15.rar

飞行记录log

楼主:
我这还有个现象很奇怪。按道理来讲飞机自动调参的时候应该只在一个方向上来回甩动。但是我的飞机最近在自动调参的时候是斜45度甩的,基本上开自动调参不到30秒就飘出老远。
我感觉我的飞机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但是真心不知道道理哪出了问题。求行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45度甩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度甩是什么意思?

正常的调参只绕pitch或者roll轴转,我这个一自动调参两个轴都绕。我机架是X型,也就是自动调参的时候向机臂方向倾斜。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看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一样我的也一样

网友:
这电机怎么样

网友:
建议先查整机重心包括电池是否正确,再查磁罗盘校整是否正确,再恢复apm默认参数,无风时定高模式下自动调参试一试。
apm默认参数如图,自动调参后一般最上面一行的p值会升高,不会变低。

网友B:
绿4色俯仰输入,红色横滚输入。第一个绿色波峰是你自己打的舵还是什么,你回忆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绿4色俯仰输入,红色横滚输入。第一个绿色波峰是你自己打的舵还是什么,你回忆一下吧

反了,红色俯仰,红色横滚。第一个红色。也就是说,第一个波峰应该就是你说的大幅度倾斜,你打了下反向回调。后面绿色的你自己想想看是你打的舵还是飞机自己那样的

网友C:
楼主你的遥控器在重新校准下,我从日志里看你又几次油门变零,第5通道也就是飞行模式值都变了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遥控器在重新校准下,我从日志里看你又几次油门变零,第5通道也就是飞行模式值都变了几次.  ...

谢谢你的回复,能有个人一起讨论讨论真好!
在飞机进入异常状态前我没有任何打杆动作,这个可以从时间线上看出来。看下面Pitch跟roll的数值,它们从5'28"左右时开始进入震荡,到5'33"时已经开始剧烈震荡了,这时飞机已经开始剧烈摆动并且乱飞,我应该在拼命的躲开它。
然后回头来看RCin的数据,C1时对应roll的调整,C2对应pitch的调整。我到了5'34"左右才开始有输入,这时我在试图切自稳模式关油门,但试了几次才成功,所以你看5通道有几个短暂的凸起。那不是遥控器故障,是我在试图激活自稳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遥控器在重新校准下,我从日志里看你又几次油门变零,第5通道也就是飞行模式值都变了几次.  ...

谢谢你的提示,毛病找到了。自动调参居然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直到我在慌乱中意外的把它关了,才成功的切自稳模式关油门。看来突然的抖动源于自动调参的动作突然激活了。
就在出事前弄过自动调参,调着调着就中断了。我落地后锁定然后换了个地方重新飞,不过这次控用的是APM六种模式设置,我想飞定点,切换模式需要用到6通道。但是飞机刚刚还在自动调参,接收机的6通道线我还插在APM的7通道上。我是定点模式起飞,所以从起飞开始自动调参开关一直处于打开状态。估计在天上飞了一会之后,APM不知怎么的就想起自动调参这码事来了,结果我就悲剧了。

楼主:
肯定比XXD2212 KV1000好得多。
只开单电机用手机APP测震动,XXD2212 KV1000没有低于3的,我买的四个电机其中三个不超过2,一个不超过3.
电调行程在没重新校准的情况下,原来是油门一半左右机器高度稳定,现在只要推到油门中位下侧2/3左右飞机就能稳定高度了。

网友:
能解决就好,祝楼主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比XXD2212 KV1000好得多。
只开单电机用手机APP测震动,XXD2212 KV1000没有低于3的,我买的四个电机其 ...

不错的价钱

楼主:
发错编辑掉

楼主:
事实证明便宜便宜没好货,这个电机还是有不小的问题的。
正反转电机的性能曲线不一致,飞机在YAW轴上很难自稳,连带导致整体自稳性能很弱。根据目前的分析是电机转子质量不同导致的问题,而且由于是自紧螺纹的固定方式,还不能更改电机转向。这个问题很麻烦,目前没找到解决方案。
单个电机使用性能还是不错的,但是用来组装四轴不好用,转矩很难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