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整流罩装桨问题

楼主(2016-04-18):
最近制作了喷火,前面想加上整流罩(桨罩),想问一下,整流罩对桨型有没有要求呢,看了一下双叶大孔桨,有的中间细一些有的中间粗一些,好像看到整流罩都是用在中间比较细的桨上,粗的桨是不是不能用呢?两种桨外形区别,大家可以看一下。
上面是中间较粗的
中间较细的,这个好像叫慢速桨???
本人菜鸟,还请大神指点一下这两种桨的区别,两种都可以装整流罩吗?

网友:
没有要求
大小孔的区别是大孔适合现在用的子弹头,小孔原来是给M3的螺栓用的,和加整流罩没关系,孔不够直接电钻扩孔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