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教NAZE32 PID的深度解析

楼主(2016-04-18):
NAZE32的飞控玩了一段时间了,一直默认参数飞行,到现在还没搞明白PID每个参数的含义求助大师们指点:
1.六组算法,每一组有什么不同,每一组算法适合于哪些飞行场地?
2.ROLL,PITCH,YAW 三组PID如何调?P、I、D每个选项调大调小后,分别对飞机会造成什么影响?有什么变化?

3.LEVEL 的PID是针对什么功能调解?P、I、D每个选项调大调小后,对飞机会造成什么影响?有什么变化?

4.横滚比率(ROLL RATE,俯仰比率(PITCH RATE,方向比率(YAW RATE,是什么意思?比率大调小后,对飞机会造成什么影响?有什么变化?
5.TPA和TPA断点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功能?调大调小后,对飞机造成的不同影响?
6.ALT,VEL,MAG,POS,POSR,NAVR分别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功能?调大调小后,对飞机造成的不同影响?
请各位大师指点,感激不尽。

PID

网友:
应该从小往大调

网友:
1.PID Controller 0 – Multiwii:这个PID算法是Cleanflight固件里面默认算法。也许你知道cleanflight其实就是baseflight固件的一个分支,而baseflight是Multitwii固件的一个分支。因此PID Controller 0是源于最早的Multitwii固件(Multiwii 2.2 – MW2.2 版本以及更早的版本)。
这个PID Controller 0算法有着一些很奇怪的特性来影响PID的值。例如:在PID值里的奇怪的效果,当你增加roll和pitch的P值的时候,roll和pitch旋转的灵敏度也随之降低,而为了达到原来的效果,你在增加Pitch/Roll/的P值的同时还需要增加Pitch/Roll rate的值来补偿。

PID Controller 1 – Rewrite:顾名思义这个算法就是PIDController 0 – Multiwii算法的更新版本。它是源之于Multiwii 2.3版本,在cleanglight文档里介绍的她的运算效果比Multiwii 2.3版本算法有过之而不及。PID值的调整更容易且宽容度更好。
在PIDController 1里面PID的值不在与Pitch/Roll/Yaw rate值有关联,因此在调节P的值时不在影响旋转的灵敏度。在增加P值时不在像PID Controller 0算法那样会降低旋转灵敏度。
在大多数使用PIDController 1算法的飞手反馈中发现:这个算法的反应视乎更直。这个算法更值得推荐给使用rate mode和manual mode模式的每一位飞手。在你使用angle(自稳)和horizon(半自稳)模式时PID效果是有变化的。
PID Controller 2 – (Baseflight) LuxFloat:Multiwii算法是基于8位处理器的,而像最新的飞控Naze32和CC3D则是32位处理器,它们的计算速率大大高于8位处理器。由于处理器的优势PID算法可以使用32位的浮点运算,而无需再源于Multiwii算法。虽然它曾经被叫做“baseflight”,但是他与baseflight何Multiwii没有任何的关系。(这个算法2015年1月29号由原来的baseflight被更名为LuxFloat)。这个算法不受looptime的影响。我相信这个算法在将来一定更有可研究性,他的时效性、综合性即将更适合现在的32位飞控,虽然现在这个算法还不能支持自动调参。

(算法3、4、5是2015年1月29日更新固件后新加入的算法)
PID Controller 3 – MultiWii23:这个算法是与MultiWii2.3版本算法一样的,这个算法中roll和pitch的操作与yaw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多yaw操作有特殊要求可以试试这个算法。

PID Controller 4 – MultiWiiHybrid:这个算法是MultiWii2.3和MultiWii2.2算法的杂交算法,roll和pitch用的是MultiWii2.2里的算法,yaw用的是MultiWii2.3里的算法。
PID Controller 5 – Harakiri:这个算法是源之于Harakiri固件的算法,这个算法更多的是借助于浮点运算。他的roll和pitch的PID调节也需要不同的looptime进行补偿。此算法在looptime变化的时候PID不需要重新调整。

网友A:
2.关于PID,分别为比例积分微分,比例P是飞机动作所产生力的大小,P越大产生的力越大,太大会导致不收敛震荡,一般为等幅振荡P的0.8为宜,I消除偏差,外界对飞机干扰时飞机保持原状态的参数,小了不能消除偏差,飞机不能稳定原状态,大了飞行器反应迟缓,D能加快系统响应,消除加入I以后飞行器反应后滞的情况,I小了反应慢,大了也会震荡。纯手动调参顺序是PID归零,P到I到D,需要将飞机架起来,也要根据自己手感弄。

--------------------------------------------------------------------------------------------------------------------------------
3.Level指自稳模式,就是飞机能自动回中的模式,PID同2,(但是用NAZE32不玩纯手动和CC3D有啥区别?!)
--------------------------------------------------------------------------------------------------------------------------------
4.比率是指滚动速率,单位是度每秒,数值越大滚转越快,ROLL PITCH YAW意思一样,根据自己手感调
--------------------------------------------------------------------------------------------------------------------------------
5.ALT,VEL是气压计、声呐定高,MAG是罗盘,POS,POSR,NAVR是GPS参数,Pos是定点的修正力度,PosR为定点的修正速率;NavR为导航的修正速率。不带R的是位置误差的反馈环;带R的是加速度反馈环,PID同2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关于PID,分别为比例积分微分,比例P是飞机动作所产生力的大小,P越大产生的力越大,太大会导致不收敛震荡 ...

另外,请教大师一个问题
我有一台飞机,会轻轻的一前一后的点头,我把LEVEL的P从5.0调到2.0,没解决!把D从100调到255也没解决!
请问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请教大师一个问题
我有一台飞机,会轻轻的一前一后的点头,我把LEVEL的P从5.0调到2.0,没解决!把D ...

把自稳关了看看会不会晃,如果晃应该调PITCH的PID,一般调P就可以了

网友B:
顶,看着就头晕,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看着就头晕,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自稳关了看看会不会晃,如果晃应该调PITCH的PID,一般调P就可以了

我用的是自稳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自稳模式。。。。

自稳模式的飞行状态也和比率模式的pid有关,你调level的pid没用就要考虑比率的pid是否合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关于PID,分别为比例积分微分,比例P是飞机动作所产生力的大小,P越大产生的力越大,太大会导致不收敛震荡 ...

大师,
5.TPA和TPA断点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功能?调大调小后,对飞机造成的不同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
5.TPA和TPA断点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功能?调大调小后,对飞机造成的不同影响? ...

TPA(Throttle PID attenuation)可改善快速爬升时飞行器的稳定性,通常为默认值 0.00
断点估计是油门超过这个值,tpa生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稳模式的飞行状态也和比率模式的pid有关,你调level的pid没用就要考虑比率的pid是否合适啊 ...

好的,多谢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