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摄像机怎么接线。

楼主(2016-04-18):
如题,不会接线,求模友帮助

网友A:
图传黄线直接接摄像头视频输出,你接到分电板上去了,当然看不到东西。

就是摄像头黄线和图传黄线接在一起,小飞手就可以看到图像了,另外确认好摄像头和图传的供电,12V的接到5V就不行了,同样5V接12V可能会烧。

网友:
我只是来看看,不懂

网友:
不是有相关教程,再买零件时没有咨询卖家?好像要配上OSD模块 用来连接 摄像头  图传   飞控等   ,我也是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黄线直接接摄像头视频输出,你接到分电板上去了,当然看不到东西。

就是摄像头黄线和图传黄线接在一起 ...

嗯嗯。明白了。谢谢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传黄线直接接摄像头视频输出,你接到分电板上去了,当然看不到东西。

就是摄像头黄线和图传黄线接在一起 ...

楼主的摄像头和图传接线都没问题,这个分电板是可以接视频线的, 进去后有滤波再出来传给图传,有效减少水波纹,,只是楼主的分电板接图传和摄像头两边都没有短接选择电压,现在这样接图传和摄像头是没有电的.楼主可以拿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
分电板左右两边都有这个触点,选择图传和摄像头相应的电压短接对应的2个触点才供电,顺便提一下楼主,你分电板上面的全部都虚焊,随便飞几下就会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摄像头和图传接线都没问题,这个分电板是可以接视频线的, 进去后有滤波再出来传给图传,有效减少水波 ...

你说的对,两个触电没接在一起就是5v供电,接在一起就是12v供电。

网友:
我只是为了拿经验下图纸

网友C:
电焊技术有待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焊技术有待提高,

之前买的电焊丝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