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做绝缘处理

楼主(2016-04-18):
问一下各位。跟电路板做绝缘处理的时候涂那个胶是什么东东?

网友A:
常用的704/705硅胶。几块钱一支。

高级点的CRC70绝缘漆。几十块钱一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用的704/705硅胶。几块钱一支。

高级点的CRC70绝缘漆。几十块钱一支。

明白,谢谢

网友:
硅胶就可以了!!

网友:
有热溶胶的

网友:
好用 这样的

网友:
704就可以了

网友:
松香泡酒精,刷到电路板上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