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天地飞9二代与QQ飞控的连接顺序

楼主(2016-04-18):
刚刚学习四轴,本来满怀希望搞了个好点的遥控器,先找个便宜的飞控练习一下,结果只能解锁,油门可用,但是方向不能控制,不能校准传感器!QQ飞控的A,E,R链接的是接收机的1,2,4通道。不知道这么链接对不对啊,THR接的是接收器3通道。求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
qq不适合新手。飞起来象青蛙。直接上apm。我也是刚入时用qq,飞了几次控不住,果断换apm就爽飞.apm不复杂,一看教程就会了。比cc3d,f3这些还简单.

网友:
只是apm在自动调参时最好拴拫绳,有失控飞丢的可能。我的第一台机丢了一个月才捡回来。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了!apm我的已经在路上了
等到手后再调一下看看!到时候还需要各位模友的指教啊!没事先研究一下这个QQ

网友:
没有用过。

网友(2016-10-26):
连接方式正确!
APM体积有点大,不知道MINI APM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