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TH9X在APM中的失控保护设置

楼主(2016-04-18):
      我玩航模有年头了,但不是经常玩,只是处于兴趣,今天想到了就拿出来装一下玩玩,明天兴趣没了,又把机机扔车库里。      刚玩四轴时,因为是新手,就买了个QQ飞控+XXD2212的电机及电调+450的机架。最近突然又来了兴致,从新把四轴找了出来并装了APM2.8的飞控,装上了3DR和GPS,机架、电机、电调没换,然后根据泡泡老师的教程安装调试,但一直纠结于泡泡老师说FS9的控无法进行失控保护,于是乎特意用了一个晚上时间进行了研究,总算找到了一点点头绪,于是做个视频传上来大家分享一下,但里面可能有欠缺的地方,希望大家一起研究。
因为FS9真的是一个不错的控,大家别浪费性价比这么高的资源,希望大家一起探索、研究这个控,把这个控的潜力给全部挖出来
友情提醒:在调试时请把桨拿掉,以免发生意外!!!                                     每次起飞前,在地面站进行测试以保证系统正常!!!

网友:
我感觉好像有失控保护,我的接收天线断了一直没发现,飞出去七八米就自动返航了,地理围栏检查了几遍都没开,后来检查时才发现天线断了

网友:
楼主你FS9刷了其他固件吗?

网友A:
这个不用在遥控器上设置的 因为遥控器的失控保护是针对PCM模式的 PPM模式没有失控保护 (不信你把油门失控保护设置为50%  看看关控之后接收机油门通道输出值)之所以关控之后飞控会检测到失控 是因为接收机在失控状态下 油门通道会降到最低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用在遥控器上设置的 因为遥控器的失控保护是针对PCM模式的 PPM模式没有失控保护 (不信你把油门失控 ...

具体原理不是很懂,但fs9的控说明书上是写要在pcm模式下设置,但我以前也常试过,把控设成pcm但地面站显示油门乱跳,而ppm下关控后地面站显示land,而不是rt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原理不是很懂,但fs9的控说明书上是写要在pcm模式下设置,但我以前也常试过,把控设成pcm但地面站显 ...

这个要看你给APM设置的失控保护行为了  还有富斯的高频头是PPM的  绝对不能用P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给APM设置的失控保护行为了  还有富斯的高频头是PPM的  绝对不能用PCM ...

我一开始也这么设的,但没起作用,反而在关控后油门变大

网友:
不知道9通道的接收机能不能像枪控3通道接收一样设置 失控保护拉到最低 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原厂固件是没失控保护功能的,我的第一个控就是富斯9,用来玩玉兔,最终就因为没失控保护换控了,也是研究了很久,只能刷固件才行

网友:
th9x  300米后,就有间断的无信号, 3通道归0,触发失控保护。
关键问题是:信号有间断(1.5 秒以上,无法处理)。

网友:
楼主视频打不开

网友:
视频怎么看不了啊?

网友:
楼主你的视频打不开了

网友:
不错同控,想入APM

网友(2016-06-06):
我的也是富斯9,控上面弄了好久设置了失控返航,APM地面站里面也设置了失控返航。拆浆接好OSD测试,收到卫星的情况下,油门保持在50以上,关控,有时候是LAND,有时候是RTL,,然后开控,迅速切换飞行模式,可以接管回来飞机。真正出去飞的时候,在头顶前方飞高285米遥控突然失控。osd显示RTl返航,过了十几秒,还好自己快速切换回自稳模式,离地20m救回来,差点炸鸡。